联想N1996LA690 ver2.0

楼主(2017-08-07):
开机不跑码,复灯不亮,CPU电压正常,南桥与北桥供电正常,BIOS也是正常,北桥已经加焊。除了内存无电压。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

从哪里入手也没有复位灯亮呢,内存从哪里入手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CMOS电路故障  你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