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5开机不显电流卡在0.56维修

楼主(2017-08-07):
S415开机不显,电流卡在0.500一动不动,报价修板,客户同意修拆机,从电流看是过不了内存,就从论坛下了Bios刷上去电流还是一看,就看了板电感所有电感电压正常,再看二级转换电压也正常,就再论论下了一个Bios试还是不行,感觉还是Bios问题,就再下一个,还是不行,想了想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拿起风枪吹了CpU电流还是是一想,不想那么多了,内存是CPU管的,直接干他,上BGA,焊好点了一下电流有变化,直接上屏果然亮了,兄弟们路过加点分。发了个不容易啊。一起把图纸,亮机的Bios也发上去。

LA-A331P r01_20130204.pdf

S415 LA-A331P REV_1.0 BIOS原机备份夏测试OK.zip

网友A:
今天接了台戴尔大短,以为捡钱的机。。拆出一测板载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台戴尔大短,以为捡钱的机。。拆出一测板载U挂了。。

我这边经常接到这样的   。。。。。。。。。

网友B:
最怕遇到进水机器了,

网友C:
cpu坏了吧,这个坏的很多啊..........................

网友:
运气好呀。楼主压一下都能好。。这个好多都只有换

网友:
后来好了吗? 感觉没有跑码呀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这个CPU好像一坏就要换掉。加焊亮了捡到了

网友:
这种CPU不管什么机器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怕遇到进水机器了,

进水机器有些也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了吧,这个坏的很多啊..........................

目前板载u故障确实不低

楼主的这个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台戴尔大短,以为捡钱的机。。拆出一测板载U挂了。。

老司机666

网友:
CPU BGA受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器有些也是很好修的

进水一丁点还可以    ,进水太多问题就大了

网友:
到底是干的内存还是CPU。这个CPU容易脱焊

网友:
这个CPU虚焊的问题,在很多机器都有

网友:
AMD的板子cpu就是容易空焊接!这本子那么便宜,楼主维修收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集成CPU坏的多。能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机器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