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清华同方32寸液晶电视,型号为:LC-32TL2800.故障现象,有声音,但黑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7-08-07):
清华同方32液晶电视,型号为:LC-32TL2800.故障现象,有声音,但黑屏维修实例
2017.07.30接到顾客一台清华同方32寸液晶电视,型号为:LC-32TL2800,开机有声音,黑屏,初步判断以为电源板LED供电输出有问题,后来拆机,检测电源板LED输出口刚开机有高电压,110V左右,正常电点灯带恢复55V左右,说明电源板LED供电正常,后开机用手电观看液晶屏幕,黑屏内有显示画面,说明驱动板 液晶屏正常,最后检测LED灯带,用免拆卸捷通第九代LED测试仪检测LED灯带损坏。下一步拆屏更换LED灯带,具体步骤如下:
1、拆机检测电源板,用万用表直流档200V,检测LED输出口起动电压。

2、用捷通第九代LED测试仪检测LED灯带。http://wwvideo.file.alimmdn.com/12621186/kioCNBG1C1z9PqHQ2JsGZA/3ANSrVOajgdq6cRCHAa.mp4

3、
拆卸液晶显示屏

视频:http://wwvideo.file.alimmdn.com/12621186/kioCNBG1C1z9PqHQ2JsGZA/aOqMjQBT0lhevR9mjKA.mp4

4、拆卸LED灯带

5、装上新的LED灯带,点亮测试。

6、最后装机,开机测试,一切正常。http://wwvideo.file.alimmdn.com/12621186/kioCNBG1C1z9PqHQ2JsGZA/V9sYsURkEvvemUuuQ9A.mp4

网友:
黑屏维修首先是检查灯光,然后灯光供电电路

网友:
灯条也是常出问题的,上次我修的一个,坏了一个灯珠,手上没有灯条换,找个修电视的花了十元钱,买了一个破旧的灯条,自己拆下来焊上去一个修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LED 电视越来越多了 出现暗屏现象也很正常!就是现在LED灯带的测试工具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