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40-70 无显示

楼主(2017-08-07):
联想 M40-70 板号:LA-A321P 无显示  电流0.4-0.5有跳变 比较乱 一般是BIOS 问题刷BIOS解决  用25Q64FVISG代换25Q64FVISQ  不跑码(证明不能用电流到0.2-0.3) 只能用原机BIOS芯片或者相同后缀 的芯片

网友:
哦哦、bios怎么没有上传啊.........................

网友:
这BIOS好像跟E50-80是同一BIOS,现在联想的机子很多BIOS问题的

网友:
一般BIOS本身没有损坏或者刷不了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去换BIOS芯片啊

网友:
这钱转的,刷个bios好了,不错不错哈

网友A:
受otp影响好多新机器的bios芯片都不能随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otp影响好多新机器的bios芯片都不能随意换

版主能不能详细的写一个BIOS不能带换,和代换的原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otp影响好多新机器的bios芯片都不能随意换

是哦,otp问题 除非全新的芯片编程,还必须把原机的otp读出 再编程的  要支持opt的编程器才行吧

网友:
W25Q系列的BIOS芯片最好用原来的芯片,因为原来的BIOS芯片的OTP信息和你换上去的OTP信息不一样,所以你刷的BIOS程序是一样的,换个BIOS芯片就是不开机,就是里面的OTP信息不一样。

网友:
现在我手上有个DELL的六代CPU的机器,别人把BIOS芯片拆了,没有装,现在到我手上,我买全新的芯片,手上没有原机的OTP信息,现在把BIOS程序刷进去了,就是不上电开机,就是没有这个机器的OTP信息很麻烦啊!

网友:
、bios怎么没有上传啊.....................

网友:
bios容易出问题,很多新机器都是Bios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