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花屏救助

楼主(2017-08-07):
苹果6进水后,吹干正常了用段时间后屏有竖着的不清晰条 求帮助 感觉分配率也低了很多  不 清晰 了

网友:
能否上个图,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哈

网友:
能详细点吗?有没有加电看看电流怎么样?

网友:
方便的话上个图呗,不上图怎么看喃!!

网友:
现在对苹果手机的微信不懂  不知道要怎么修

网友:
是我只能换版,换屏试了。、、、、、、、

网友:
显示芯片的 你换一个看看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现在屏总成又不贵,弄个来代换试下就知道 了

网友:
温州茶山大学城的学长数码维修水平确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屏总成又不贵,弄个来代换试下就知道 了

不想换了   电池不耐用  所以换了个 s8

网友B:
竖条那里有没有触摸,如果没有检查触摸座 触摸IC,如果有检查显示座通CPU的MIPI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竖条那里有没有触摸,如果没有检查触摸座 触摸IC,如果有检查显示座通CPU的MIPI电感

你分析的太对了  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换个屏试试。多半就解决了。不行就查一下显示坐的阻值。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