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P320 PLUS NB32F显示器 后壳怎么拆啊

楼主(2017-08-07):
HKC P320 PLUS NB32F显示器 后壳怎么拆啊 32寸 用拆底座吗 后壳没有下手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啊
显示器

网友:
没有图,真的帮不了你,慢慢找窍门,胆大一点心细一点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学习学习,交流交流,一般看结构,一步一步来

网友:
基本显示器都是暗扣。底座必须先拆,,没有图不好指导。后壳有螺丝就先卸了。。。。剩下基本都是暗扣,,拿个卡片从边缘开始撬

网友:
上传图片方法:点一下右上角的上传图片,就可以把自己电脑里的图片上传上来,把图片尽量压缩到最小才可以上传

网友:
记得这种都是暗扣,不过你的上图才能指点你如何打开

网友:
轻轻的撬哦 现在屏幕薄 容易 挂了

网友:
有锣丝的地方先拆,有缝系的地方翘

网友(2018-07-12):
刚好遇到不告诉你,其实我也不会哈哈

网友:
最好发图才知道怎么拆 也没有图 先把所以螺丝拆掉再找缝隙翘呗

网友:
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