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GA-H61M-DS2 REV:3.0不启动

楼主(2017-08-07):
   今天着手一块技嘉GA-H61M-DS2.不启动。测量待机电压98脚3.3V,106脚3.3V,103脚3.3V,南桥到IO的102脚(—SLP_S3)没出电压,  但是把这个102脚拨开ping脚就有电压了, 可是换了2个IO了, 还是不见好。  是不是南桥真的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一般都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啊

网友A:
-slp_s3还去了其它地方吧   把三极管取掉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还去了其它地方吧   把三极管取掉看看

昨天看到别人说是拆了AU1(COM)旁边的芯片就好了。  做就拆了一直没见好, 刚刚直接通上电源就亮机了, 真实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到别人说是拆了AU1(COM)旁边的芯片就好了。  做就拆了一直没见好, 刚刚直接通上电源就亮机了,  ...

厉害

网友C:
  这中间 没有 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中间 没有 元器件了?

算是把,  估计罪魁祸首就是个COM旁边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