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无背光

楼主(2017-08-07):
A1466 无背光 背光控制芯片更换了 故障一样。开机信号都有 供电也有。 无思路了。求助
无背光

网友:
量测一下,平线旁边的电感有没有坏哦,好多都是它坏了

网友:
有没有进水 进水的话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不然就拆开上部分黑胶条 看看屏高压那个接口有没有松

网友:
检查屏供电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有些笼统啊 说一些具体的故障啊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电压都有,那就找个屏幕试试。。

网友:
高压板供电有了吗?数据给的少不好说

网友:
电压 信号 就这2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