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EC都是自带程序的吗?

楼主(2017-08-07):
现在的EC都是自带程序的吗?感觉现在更换EC成功率越来越小了
更换

网友:
好多都有,比如最多的KB9012就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很多的ec都是带程序的了 成功率低的话可能问题找不对地方

网友:
基本都是

网友:
应该都是的

网友:
这是个趋势,集成程序可以实现EC更加智能化。

网友:
好比主板上的网卡,以前网卡芯片附近都带EPROM来存储MAC地址。现在要么网卡自身集成,要么就是存在BIOS里。再也没有附近的EPROM芯片了。

网友:
成功率低要找其他原因了,,,,,,,,,,,,,,

网友:
也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