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息屏唤不醒问题

楼主(2017-08-07):
引起息屏唤不醒都有什么原件  我换过WIFI芯片  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你再测量一下WiFi芯片上唤醒那个脚的对地阻值,有没有断线

网友:
哪位大神解决一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苹果6 不唤醒可以由一下期间及其线路引起,有WIFI 主电源 CLK32 CPU PP1V8不稳引起

网友A:
我手机也是,主要是打电话息屏,经常性唤不醒,这是什么原因?换过排线,肯定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也是,主要是打电话息屏,经常性唤不醒,这是什么原因?换过排线,肯定不是排线的问题

你这个是距离传感器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两个时钟可能有问题。不行都换了试试。.32K  24M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