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同行送来的联想G40-70 待机偏高0.300维修

楼主(2017-08-07):
机器型号:联想G40-70

机器故障:待机偏高0.300
主板板号:NM-A273  Rev:1.0

中午刚吃完饭回来,同行拿来一台机器,短路。 说客户在他哪里等着,叫快点维修。废话不多说接过来板子通电测试发现待机0.300 不正常

单板取下来  对地组织扫了一遍,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通电测量电压,3.3V正常。5V只有1.26V 不正常,5V供电芯片是SY8208CQNC   摸了一下很烫。心想应该是芯片坏引起的。去仓库找这个芯片。没找到,也没有这个料板,订货最快也的明天下午才能到,客户不一定能等,休息一会想了想 是不是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的芯片发烫。 找到图纸 8脚IN:19V正常 1脚EN:3.3V正常 7脚LDO:1.05V  不正常   直接拆掉PC1070电容通电 电流刷刷刷的跳变,看电流已经开机,找个电容补上,装机接屏。    维修结束。请大神们给加点分,修机器5分钟。写帖子需要15分钟。。。。。。。

网友A:
这个故障,如果有波波的话,估计也是秒杀。

网友B:
思路清晰,老司机啊,整个维修过程没有走一点弯路。加分

网友C:
运气真好。。这个电流遇到好多U坏了的。。。

网友D:
同行的东西干嘛修这么快,客户等不了,下家客户估计找的就是你,   我们辛辛苦苦还不一定有他赚的钱多。 心里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老司机啊,整个维修过程没有走一点弯路。加分

你才是老司机               ,

网友:
遇到电容短路的最开心了,你这5分钟秒的也太66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的东西干嘛修这么快,客户等不了,下家客户估计找的就是你,   我们辛辛苦苦还不一定有他赚的钱多。 心 ...

这么快修好,也不会给立马给同行,,等1个小时才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如果有波波的话,估计也是秒杀。

这是简单故障,不需要波波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真好。。这个电流遇到好多U坏了的。。。

恩,现在单CPU的板子。3V短路大部分烧CPU

网友:
这个应该用示波器,很快查出把。。。

网友:
图文并茂,看起来很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造成的5v只有1.35v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尽快修好,找到易换件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遇到的很少,一般都是线路上的设备IC坏引起

网友:
观察的挺仔细,分已加。。。。。。。。。。

网友:
楼主,修机器还是比较仔细啊!一般的人肯定会去换芯片的啊!不行再查问题的。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尽快修好,找到易换件

网友:
运气也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