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07):
一开始是没有1.05的me供电,后来学着论坛上的大神加装了一个保险电阻后me供电也有了。还是反复重启,测所有供电都出来了,但是测量pci和pcie上都没有时钟。请问b75的时钟是南桥满足哪些条件后发出的。(cpu的pg正常。换过25m晶振,刷过bios),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呢,或者是内存的条件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呢,或者是内存的条件不够

内存上的spd,vtt,时钟都测了正常的,就是pci和pcie上的时钟没有,也没有复位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CLK_EN#时钟开启信号,满足三个条件:第一:VCC供电 第二:14.318MHz晶振 第三:VTT_PWRGD

网友B:
io到南桥的pg正常不要满足两个pg才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到南桥的pg正常不要满足两个pg才有时钟

APWROK PWROK    这两个要满足哈

网友:
会不会是桥自身有问题 H81的桥感觉好脆弱很容易坏

网友:
7系列INTEL主板PWROK APWOK正常,桥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时钟

网友C:
PWROK,APWROK,这2两个信号重点关注下,另外如果有RT8065的芯片,最好原值代换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ROK,APWROK,这2两个信号重点关注下,另外如果有RT8065的芯片,最好原值代换试试。

这两个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我发现,反复重启的时候我直接镊子短接绿线大概率能正常跑码亮机。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我发现,反复重启的时候我直接镊子短接绿线大概率能正常跑码亮机。请问这是什 ...

IO吧,NCT6776D这个IO损坏概率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