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喇叭有声音,耳机没有

楼主(2017-08-07):
    今天商家拿个y570说是打雷打坏的,通电看见网卡接口的等一直亮,跑马不显,猜到多半是网卡烧了,拆开一看果然,拆掉网卡芯片开机进系统,报价修主板,但是问题来了,进系统之后喇叭有声音,插耳机有提示耳机插入,但是就是不切换,还是喇叭有耳机没声音,这种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麻烦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就要安装管网的驱动了,要全,不光是声卡的 还要芯片组、电源管理的  都要

网友:
你会发现声卡 还要其他一些驱动都是很大的,ghost版的系统都是精简的驱动 还有什么LDS qdrs 360驱动的 都是不全的,应该是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是自己独有的内码 通用驱动不行

网友:
驱动都安装正常了么?先把电源管理,声卡驱动重新装一下

网友:
查出问题了,是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种接口想找到一样的也不易      。

网友:
声卡坏了吧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或者酒精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