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1 板号12204-1报7声不开机

楼主(2017-08-07):
朋友收了一台DELL笔记本说不通电叫我修一下,上电看了一下电流,原来是大短,DELL这个机子就是内存上不知道那里掉下来的铁片导致大短路,
修好后一切都是正常就还给朋友了,朋友打电话说触控板不能用,我说那么你重擦一下排线吧,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不开机了,电流0.6几报7声
我又拆好机看了一下,桥上面被螺丝打长了,桥打了一个小洞,没法朋友的就给他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桥换了2个,这个板子是集显的
没有显卡,量了一下全板电压就只要集显电压没出别的都是正常的,复位都是OK的,现在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吗?电流0.6

网友:
7声应该是不过内存吧,看看内存的供电等条件!

网友A:
应该还没有过内存呢,建议你仔细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装机器的时候要小心,注意螺丝大小

网友B:
7声是北桥脱焊了吧,可你都换两片了

网友C:
这个情况看着像是没有过内存呢,对着图纸检测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CPU试试,前段时间有台外星人的进水短路修好后也七声报警,情况和你差不多,是i7二代的CPU坏了,用i3二代的就可以出电压,但是4声报警,换内存什么的都点不亮,问别人都说这两个CPU都通用,犹豫了一天还是决定买CPU试试,结果真是CPU也有问题。

网友E:
换过桥之后有没有刷BIOS呢,可以刷下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搞 楼主加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桥之后有没有刷BIOS呢,可以刷下看看

桥换过后都又刷过BIOS,刷了几个了都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CPU试试,前段时间有台外星人的进水短路修好后也七声报警,情况和你差不多,是i7二代 ...

这个CPU我也想换,但没有这个CPU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看着像是没有过内存呢,对着图纸检测下

嗯,是没有过内存,上内存和没有上电流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声是北桥脱焊了吧,可你都换两片了

嗯,换了两个桥了,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没有过内存呢,建议你仔细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装机器的时候要小心,注意螺丝大小

内存我都量过了,主要是他不怎么会装,才会把螺丝打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嗯,是没有过内存,上内存和没有上电流一样的

修好了没?有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我也想换,但没有这个CPU

如果可以还是应该排除下CPU

网友E:
楼主,等待你解决了给大家报个喜呢,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我都量过了,主要是他不怎么会装,才会把螺丝打长了

嗯,感觉还是没有过内存,再仔细查一下别的条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有没有什么进展???

还在修,还没有量测到问题,不知道修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等待你解决了给大家报个喜呢,现在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修好后在说吧,都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在修,还没有量测到问题,不知道修的好不

恩恩,楼主加油,相信你肯定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