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L RETV2.1 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7-08-07):
今天同行哪一个华硕机器开机掉电所有电杆上面电压全部正常,在网站上面说是集成内存坏了,全是短路,我的不是短路下面有我维修全过程请大家对好机器序列号

x550cL  REV2.1 屏蔽板载内存
pbc_id0 0
    id1 1
    id2 1
板载 2g h5tc2g83efr
pbc_id0 1
    id1 0
    id2 0
板载 4g h5tc4g83afr
pbc_id0 1
    id1 1
    id2 0
板载 4g j4208efbg
pbc_id0 0
    id1 1
    id2 0
板载 4g h5tq4g83afr
pbc_id0 0
id1 0
id2 0
好吧看到希望了,打开点位,看下pcb-id0见图

这个电压是低电平了。
论坛里有的修友改了另外一个电阻就好了,见原图,没动过之前。

这个电阻在点位上是pcb-id2见图

有的修友移动这个电阻屏蔽了,移动后的位置见图

我也移动了这个电阻,可结果还是不行,这两个电阻在论坛里移动后屏蔽了板载内存的都有,可我的就是不行,那就在看pcb-id1吧,这个电阻位置见点位图

好家伙在南桥背面,我电阻位置没动过的原图

镊子点的脚位地线,根据屏蔽板载内存的正确接法来看,应该是 0 1 1 ,这个脚位接到底电平上了,所以有一部分修友无论我们怎么改前面的那两个电阻都屏蔽不了,我的就是这样的,找到这个电阻移动到这个位置见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个电阻移动后插内存上电见图

已经成功点亮,也不用写bios,至此此机修复。
总结下这个机屏蔽内存的方法,论坛里有好多修友发过,都是移动一个电阻搞定的,而我的就不行,我的初始状态pcb-id 0 1  2   都是在低电平上,我移动了其中任何一个电阻都不亮,只有同时移动 pcb-id1 和pcb-id2才点亮了,所以要屏蔽这个机器板载内存pcb-id0要在低电平上,pcb-id1要在高电平上 pcb-id2要在高电平上

   这机器已修复

网友:
厉害楼主,这样以后坏了。就省事了。。。。。。。。

网友:
没事,自己搞好就行了,搞不好就麻烦咯。。。。。。。恩的

网友:
思路清淅,分析的很好。以后遇到类似的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这个NB  已加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福利帖子啊  多谢分享  有需要时候 直接就按你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