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阴阳屏 锁屏和待机睡死

楼主(2017-08-07):
6p阴阳屏 锁屏和待机睡死 维修流程  1拆下u1508测试a2脚看看有没有阻值,如果没有阻值说明主板断线。直接从a2脚飞线到pp0304  飞好线装u1508 ok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原来这个原因还会导致待机睡死

网友A:
阴阳屏也会导致死机睡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也会导致死机睡死?,,,,,,,,,,,,,,,,

同问,还是第一次听说阴阳屏会引起无法唤醒的

网友:
能详细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C:
哥们是U1580.。。。。。。。。。。。。。。。。。。。。。。。。。。。。。。。。。。。。。。。。。。。。。。。。。。。。

网友:
这个原因还会导致待机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是U1580.。。。。。。。。。。。。。。。。。。。。。。。。。。。。。。。。。。。。。。。。。。。。 ...

是的,昨天修到的 这个点通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问,还是第一次听说阴阳屏会引起无法唤醒的

是的你把u1508右灯控拿掉不装就会睡死,昨天试过的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环环相扣,思维清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把u1508右灯控拿掉不装就会睡死,昨天试过的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  get√

网友:
啊啊啊,也是醉了,哈哈。。。。。。。。。。。。。。。。。。。。。。,。,。

网友: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风神一笑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那个芯片你也没说是什么啊  本来想给你加分的

网友:
好多干货都没办法看,好遗憾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 还是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芯片你也没说是什么啊  本来想给你加分的

右灯控ic 右边出现暗屏的就是这个芯片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