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330能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8-07):
戴尔E6330笔记本,能开机,指示灯都正常,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求助!

补充内容 (2017-9-2 12:02):
此机已经修复,是有个地方进水了,清洗干净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不显示的故障原因很多,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的让维修的检测下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点坑啊,看环境楼主也是做维修的。只是不怎么会修怎么叫他去其他店里。你说对吧

网友B: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如果你有BGA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如果你有BGA的话

这笔记本   没有      显卡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电流多少,有跳变没?有报错声音没?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 然后再接外屏看看有没有显示,如果外接有, 那建议换个屏试试

网友:
确实你给的信息太少,先按时序跑一遍吧,

网友:
这个东西原因就太多了,内存,BIOS,供电,信号,显卡,都有可能,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你这就描述了没开机。其他的都没有,你让别人帮你

网友:
简单来说,你先换内存试试,,主要看电流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点坑啊,看环境楼主也是做维修的。只是不怎么会修怎么叫他去其他店里。你说对吧

谢谢回复,此机以修复,是我没观察仔细,有个地方进水了,清洗后就好了

网友:
统一回复大家:     此机已修复,是有个地方进水了,没仔细观察到,清洗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