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LENOVO B505黑屏一会重启

楼主(2017-08-07):
如题 该机 为AMD 独立显卡板  (A卡)  能开机显示   可大约30秒左右,就黑屏了,黑大约15秒左右,开始重启,反复如此。BIOS刷过。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内存CPU这些都排除一下了。外设也排除一下

网友:
已排除内存   外设  这机子诡异在 不是立即重启 而是  过一会才重启,这期间亮度等按键还可用。不知是主板还是显卡板

网友:
黑屏  黑一会才重启    真是诡异

网友A:
以前遇到的  都是直接定显卡 换 修的话  试过一次也没有成功

网友:
\谁能告诉我   是显卡还是主板啊

网友B:
应该是屏灯管电源线接触不好,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的  都是直接定显卡 换 修的话  试过一次也没有成功

你是说换了独立 显卡板也没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灯管电源线接触不好,仔细检测一下

灯管和高压板 以排除   我把主板连高压板的线 拔掉还是如此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都可以了,还要看下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C:
显卡是不是独立的小板,刷下小板上的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是不是独立的小板,刷下小板上的BIOS 试试!!
                 ...

显卡板的 BIOS已刷过   无果   感觉可能是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