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改集显 我的改好了

楼主(2017-08-07):
论坛有许多帖子 大多改了 有问题 讲改好的 有没有发进系统图片 我的也遇到了 问题 改好 打驱动 不进系统卡在窗口处 前面费了许多时间 总要再努力一把 。打字好累直接来图吧 。拆了PR269 PQ3 PQ2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 加分。前面改的地方论坛都有
改集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类型的机子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在详细点就好了 ~ 就换了三个管子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备用

网友:
感觉楼主无私的分享,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今天一台Y450的也是显卡坏了。我 也想改一下,看能不能搞个维修费。

网友:
楼主威武,这次是仔细的图片出来了 ,不光这个吧 还有其他地方的 我要去看看其他人的改的为什么不成

网友(2019-04-23):
好老的机器吧这个显卡容易坏的哦,

网友(2019-07-05):
真的可以 66666 改成功了

网友(2019-12-22):
请问独立显卡需要摘除吗

网友(2020-04-20):
这个机器显卡真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照方法改好了,给客户报价了,第二天在开就不行了,,
我是没取独显芯片,第二天开机还是外接花屏,用的还是独显的。。
不知道是不是要把独显芯片去掉。。

网友:
我改过,改了进系统蓝屏``~~~~当料板废了

网友(2020-05-24):
牛B 啊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