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供电的大神请看过来 一片GTX660不出核心供电

楼主(2017-08-07):
原来开机风扇狂转 换下不良的MOS后 显存供电出来了 核心供电不出 只有0.3V 供电芯片的型号是NCP5395G EN脚打了个小孔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只有0.6V 万用表找了半天没找到具体位置  附上NCP5935G PDF

网友:
防尘补丁防尘补丁防尘补丁防尘补丁

网友A:
不行就借个信号,或者给个上拉,强制开启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借个信号,或者给个上拉,强制开启看下

拉个电源过来 升到3V 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3 没有摸到有哪个原件发热

网友C:
把核心供电管理芯片换了,感觉是它出问题了,en脚的低压可能是它引起的另外核心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不应该发出供电正常开启显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核心供电管理芯片换了,感觉是它出问题了,en脚的低压可能是它引起的另外核心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不应 ...

换了三个了 依然如此。 电压没有丝毫变化

网友:
这个NCP5395G EN脚只有慢慢跑线找了

网友:
EN会连小三级管的,找小三级管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有芯片pdf,那查看一下芯片其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不,既然芯片换过,开启也强拉过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芯片的其他条件不满足

网友D:
一般都是先核心,后显存,这卡可以,反着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先核心,后显存,这卡可以,反着来。

现在就是显存供电出来了 核心供电不出

网友:
可以跑一下NCP5935G的EN开启信号的线路图,要么就换显卡咯!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经验多多分享 帮你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显存供电出来了 核心供电不出

我感觉不是不出,而是保护了,不出应该是毫无电压,你现在是0.3V。

网友:
EN0.6V不正常  跑下线路就解决了。

网友:
EN脚很多是进核芯里面去的!外围仔细查查!

网友:
而是保护了,不出应该是毫无电压,

网友:
阻值正常吗··有没有 短路的··

网友E:
EN肯定要大于1v  一般和三极管相连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肯定要大于1v  一般和三极管相连着

现在EN正常了 显存供电也出来了  核心供电只有0.3V输出 换了供电IC依旧如此 接入外接电源能正常点亮 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先核心,后显存,这卡可以,反着来。

和我有一张一样问他,示波器抓抓看吧 要么就跑线 小刷子慢慢来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
三极管,关闭EN角信号,,可能三极管坏,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电阻坏压低EN角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个电源过来 升到3V 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3 没有摸到有哪个原件发热

那你就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了,很有可能就是它坏了

网友:
果然是后级短路 不是MOS短路 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烧鸡烧出来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F:
楼主在吗? 我有一片显卡和你的一样的,是因为进水坏的 有MOS管和电阻坏了,可是换上后就烧。可能是我换的电阻阻值不对,你能帮我量一下你的电阻阻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吗? 我有一片显卡和你的一样的,是因为进水坏的 有MOS管和电阻坏了,可是换上后就烧。可能是我换的 ...

不好意思 那张卡已经给回顾客了。进水的话 电阻一般不会烧 主要是MOS和电容 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内部烧短路 你可以尝试把确定短路的那一路MOS都拆掉上机看还短不短 如果还短就直接废掉那一路 反正供电也不差那一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那张卡已经给回顾客了。进水的话 电阻一般不会烧 主要是MOS和电容 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内部烧短路  ...

哦哦 这样啊 ,谢谢你啊。废掉一路也可以吗 ?把那一路的MOS管全拆掉就可以吗 ?

网友:
很有可能是保护了,有示波器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哦哦 这样啊 ,谢谢你啊。废掉一路也可以吗 ?把那一路的MOS管全拆掉就可以吗 ?

还有那一路的贴片元件和电感 还有输入端的插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一路的贴片元件和电感 还有输入端的插入电容

嗯嗯 我把那一路的MOS管全拆了就好用了,跑了一下分,没问题   谢谢你! 学会了一招

网友:
这个5395的换起来很费事,我都换坏好几个了

网友:
显卡打一下阻值,660应该在2欧吧,

网友(2017-09-12):
我来告诉你en连哪里了,不用谢。。。。。

网友G:
看一下,就是连到这两个三极管。。直接拆左边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就是连到这两个三极管。。直接拆左边那个就行

嗯 谢谢 之前已经查到了 EN脚的供电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不出供电 结果是IC的焊盘有脱焊 有些脚根本没有接入线路

网友:
Q509 下面三极管 那个是EN 不过Q509 坏的多点

网友:
你显存都出电压了,核心0.3应该是被拉低了,我感觉开启应该正常,应该是别的条件被拉低了,整个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H(2017-10-26):
显示卡是不是供电正常,不亮的坏的bios多啊。

网友:
跑线楼  显卡质料又少 没办法啊{:4_138: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开启信号 断开  ,在外部 给他个开启电压 ,你看一下芯片 几V 的电压才能开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不是不出,而是保护了,不出应该是毫无电压,你现在是0.3V。

跟你上次修 1080的显卡一样 断开开启信号   ,外指一个开启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好像还比较难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你上次修 1080的显卡一样 断开开启信号   ,外指一个开启信号不就好了

哈哈,就怕楼主不敢弄啊

网友:
什么问题出来了吗

网友:
基本没有修过显卡,不过贵一点的显卡可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示卡是不是供电正常,不亮的坏的bios多啊。

bios                      基  本  不  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哪里短路了吧?  检查下贴片电容有没有特别热的

网友:
图已经给你标明了,拆掉此管或者B极电阻短接,3v开启就出来了。5395ic,注意几个boot电压,通病

网友:
七彩虹 560TI, U506元件EH11A(图中写错了)奇烫,电压输出很低0.74V,输出阻值1,这管子是派什么用途。把EH11A 换成1117.照旧。
此卡无核心,显存供电。核心供电芯片查是CHL8266,无EN.
第一次修显卡,对显卡维修了解很少,望指点。

网友:
新的机器都不好修。。。。。。。。。。。。。。。。。。

网友:
拉个电源过来 升到3V 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3 没有摸到有哪个原件发热

网友:
只是EN问题  可以手动弄个电压过去开启即可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波,很可能是保护了,把拆掉的MOS管补上

网友J:
七彩虹560ti,问题点在图里,走过路过,指点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七彩虹560ti,问题点在图里,走过路过,指点一番

就是 1117adj,既然换两个不对,那可能后级严重短路吧。去掉1117adj 然后打2脚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恢复,不恢复就顺着线路找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七彩虹560ti,问题点在图里,走过路过,指点一番

另外,你把这个LDO的脚序标错了,自己看电路板 明显你标的3脚旁边有个白色的三角形符号,这个是1脚的标志。所以你标的3脚该是1脚 1脚该是3脚,当然还好2脚是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另外,你把这个LDO的脚序标错了,自己看电路板 明显你标的3脚旁边有个白色的三角形符号,这个是1脚的标志 ...

拆下来也测过2脚阻值,也是1.   后级肯定有短路,管子非常烫。
参照560,这两张显卡基本一模一样,板子太黑了,布线也怪,根本跑不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拆下来也测过2脚阻值,也是1.   后级肯定有短路,管子非常烫。
参照560,这两张显卡基本一模一样,板子 ...

胆大心细地烧机吧 ,估计这个方式是最快的,你这个等于是后级直接与地相通了,这个ldo 提供给接口电路 DAC电路去的。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我有几片跑了好久的线都没有找到放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胆大心细地烧机吧 ,估计这个方式是最快的,你这个等于是后级直接与地相通了,这个ldo 提供给接口电路 DA ...

手摸板子其他地方没有发烫的元件,估计后级供电和地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摸板子其他地方没有发烫的元件,估计后级供电和地通了

你说的 NEC的那个大黑件  是超级电容 不是什么dac
dac 现在基本集成在 gpu内 除非极个别的是外置的
这种极端短路  很多元件失效都可能 当然包括 GPU

网友:
这个得慢慢找了,最难跑线了,我有2片6770的修了好久了还躺在那

网友:
直接顺着EN跑线,就能找到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