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43不亮机

楼主(2017-08-07):
一大早接电脑城同行一台dell15-3543不亮机,要小弟拆出主板,裸板测试电流0.5-0.6-0.5   这样来回跳  不显示,三代低电压内存 ,用示波器量200和202脚有波,应该是过了内存,焊接了显卡无果,不知道咋弄了 ,大师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过没有啊,现在BIOS问题很多

网友:
建议刷个BIOS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然后再看看CPU供电,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估计有短路了。

网友:
先各电压都看看有没全部出来, 显卡都焊接过了, 后面下载BIOS刷刷看

网友:
这个真的要建议刷BIOS 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来的 不一定SMB#有波就证明过内存了

网友:
个真的要建议刷BIOS 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来的 不一定SMB#有波就证明过内存了

网友:
                     不是应该先刷个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