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 le卡log

楼主(2017-08-07):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听话的孩子。 + 1 + 1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卡LOGO的要么很好搞,要么就是很麻烦的漫漫长的路。

网友:
前辈请问跟串口芯片有关系没 ,因为所有的您都换过了,

网友A:
到底俢好了没有,隐藏部分我没有看到,请看到的告诉我怎么俢

网友B:
卡logo的故障一般是BIOS自检不过,要嘛是档外设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值得参考借鉴,加分支持

网友D:
这种问题我就是刷BIOS,拆外设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E:
卡logo问题,最大可能是南桥的外设,其次是南桥本身问题,再就是bios问题,com口芯片,io问题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俢好了没有,隐藏部分我没有看到,请看到的告诉我怎么俢

请实名认证!

网友F:
不少卡LOGO确实和IO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俢好了没有,隐藏部分我没有看到,请看到的告诉我怎么俢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的故障一般是BIOS自检不过,要嘛是档外设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值得参考借鉴,加分支持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我就是刷BIOS,拆外设不好就放弃了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logo问题,最大可能是南桥的外设,其次是南桥本身问题,再就是bios问题,com口芯片,io问题的还没有遇到 ...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少卡LOGO确实和IO有很大的关系。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阻  , 472的排阻我也换过   ,外接的声卡   网卡   VGA    PS/2    还有其他接口  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今天我又接到一块板,   华硕f1a75-m le, 又是卡log的,我心凉了,心想有不好搞了,  我一开始先刷BIOS   ,不行 !!!   心想没的搞了,后来抱只试试的态度  把IO拆下来 ,重焊过,   后来好了 , 开心的不得了,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哦

后来换了IO 好了     IO型号是F71870AD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IO不良引起的吧!IO是重要的输入输出设备

网友:
有时候12V 5V检测有问题也会卡LOGO...估计楼主这主板会返修的.

网友:
华硕H61起卡LOGO 很麻烦修!!!!!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有时候问题找不到。。。真的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 ...

所以看LOGO都是外设类的故障,都好好好查查,IO管外设,自然不能放过。

网友:
佩服楼主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修电脑主板我们这就报不上价格

网友:
排查法去查,一样一样来,楼主也是好精神,加焊南桥估计对卡LOGO没有多大帮助

网友:
我的一般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  我接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  也是卡log的    没有修好   换过IO   加焊过桥     换过所有是822排 ...

拆过外设还不行的一般就是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