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n Yi 100-151BD nm-681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8-07):
    商家拿来说是去售后回来的进水机,拆开一看触摸板下面进水,处理干净补锡完毕,不触发,测3、5v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触发之后出来),bios供电脚无电压,哪位大神之前修到过这个板的呀?待机有3、5v么?

网友:
有人修到过这个机器么?3、 5v时有时无

网友A:
线性35也没有吗?待机多少?公共点也没有?  待机35v条件齐吗?  什么都没查别人怎么帮?

网友B:
你最少要打下值,公共点电压有没有,有没有短路,保隔过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少要打下值,公共点电压有没有,有没有短路,保隔过不过

隔保过了,19伏电压整板都有,3、5v芯片旁边也有,但是就是没3、5v,没有这个3、5v芯片的图纸,不知道怎么查条件,我怀疑是it8586e的ec程序有问题,没发出3、 5v_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35也没有吗?待机多少?公共点也没有?  待机35v条件齐吗?  什么都没查别人怎么帮?

线性3、 5v有,无待机3、 5v,公共点正常,35ven信号没来,ec是it8586e应该带程序,没发出待机开启信号,ec供电正常

网友C:
待机芯片供电  看开启怎么来的   进水一般都是短线 或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供电  看开启怎么来的   进水一般都是短线 或电阻

ec附近没有进水,背后进水的地方我也处理好了的,开启是从it8586e的85脚出来的,但是我找了几个it8586e的图纸都没有85脚是3、 5 v待机的开启呀,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待机35v的,开启是从ec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