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160k 电阻哪里去找 或者哪里去买

楼主(2017-08-07):
跪求 160k 电阻哪里去找 或者哪里去买   在什么板子上 可以找到这个电阻  好多h61 都是这个坏了  但是没有地方找   跪求大神们说下 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电阻 没办法 发个帖子 求助下

网友A:
我是淘宝买个电阻本,里面有170种电阻,每种50个

网友B:
是CPU供电那里的吗,如果是的可以用100K的

网友C:
什么规格的,是0402的吗?你如果确实用的多,就是淘100个回来,慢慢用。

网友:
淘宝上有电阻包,各种电阻都有那种,特殊需要可以多买点

网友:
我是在淘宝网买200K的电阻一卷5000个

网友D:
如果CPU供电的,确实可以用100K,我也是这么替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淘宝买个电阻本,里面有170种电阻,每种50个

多少钱?
太贵了不划算  没有160k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供电那里的吗,如果是的可以用100K的

是cpu哪里的  100k和160k 相差60呢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规格的,是0402的吗?你如果确实用的多,就是淘100个回来,慢慢用。

不会看 型号    这个电阻怎么看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CPU供电的,确实可以用100K,我也是这么替换的

好的   我一会试试 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
太贵了不划算  没有160k的吗

我买的0402的,35包邮,修好一片板就回本了。
0402的小电阻是没有印字的,在料板上太难找了,有了电阻本可以10秒内就能找到。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网友:
这种电阻某宝上卖电子元器件的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