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q40 cq35USB鼠标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17-08-07):
cq40 cq35由仁宝代工USB鼠标不能使用问题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    我也换过南桥   换后好了      可是没几天又坏了    是咋回事    是南桥做工不好还有有别的问题    现在是开机卡死     有可能还是南桥的       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再换个南桥的话   又用不几天再坏    老这么个换发不是事啊

网友:
板子不行 换板子吧````````````````````````````

网友:
南桥周边电路,耦合电容等等都会引起 的

网友:
查一下usb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小电容之类的,容易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有可能换的南桥自身质量就有问题。

网友:
找个正规的商家买个芯片,1111111111111

网友:
cq40 建议直接全套板子换了 修来修去问题更多

网友:
不就USB了,用蓝牙的,嘿嘿。。。。。。。。。。

网友:
打下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