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硬盘用sata线外接电源为什么老出现硬盘问题

楼主(2017-08-07):
把机箱内的硬盘sata线接出来用别的电脑电源单独供电 最近发现外接的硬盘出现crc警告 是不是线不好的原因?
电脑
硬盘

网友:
外接的晃动多,晃坏了,得固定好了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上 是笔记本硬盘 可能线材不够好

网友:
外接容易松动,换跟好的线材,固定好,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只要你不动他,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线材不够好是一个,另外如果外接硬盘无什么来固定,硬盘这样的高速旋转物体十分容易产生共振,进而导致盘片出问题。

网友:
你直接外接一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固定好 ,,,,,,,,,,,,,,

网友:
够详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