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7-08-07):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笔记本,型号忘记了,不开机,拆开一看进水了,没有拍图片,修好能开机,进系统测试功能都正常了,就是充电系统里面检测的电池电量为0未充电,适配器当然也是检测到了,请问从哪里查,充电芯片是BQ24735,从EC下手,还是充电芯片下手呢,此机很新,没有图纸,内置电池,硬盘也是M2接口那种

网友A:
从充电芯片充电线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充电芯片充电线路查

系统里提示,电池电量为0,未充电,要查EC是否发出充电信号和电池过温信号以及PWM自举升压成功,这些吗?

网友:
首先要排除电池,再说别的,还有好好检查主板进水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电量太低了,保护了,不充电

网友:
建议你是从充电芯片电路部分开始查

网友:
主要测试一下充电新品,你在百度里面找BQ24735 这个料的PDF

网友:
我最怕不充电 和没集显供电的机器了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电池好的话就从充电芯片开始查

网友:
会不会机器进水放久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