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I7 D3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07):
同行拿来的,战神系列,跟我说开机掉电,我拿到手一点,闪下就灭了,然后再按了一次开关,嘿,正常了不掉电了,点了会直接关机放那了,因为同行拿来时就没有硬盘也不能进系统,所以直接就没有点,还有别的笔记本要修,放了一天,同行打电话问情况,我又开机点那,结果点了半小时不到就自动重启了,然后就问题出来了,上电有时电流动下就重启,有时上电1.3V又重启,有时上电屏亮重启,有时完全就看不到电流动,赶快拆机,裸板一样,开机测了下瞬间电压,NND,都正常,连CPU供电都正常了,什么鬼?刷BIOS,刷了后症状一样,而且这机子有时突然就又开机正常,点不到半小时又是这样问题,一度陷入了僵局,最讨厌这样的机子了,咋办,850吹桥,症状不变,好吧,按时序一步步测,结果测了竟然都正常,难道是温控?看了下图纸,这机子温度受EC控制 ,果断加焊了EC症状不变,看来肯定是有个元器件不稳定导致某一路电压瞬间出然后瞬间掉导致整机掉电重启.可以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难修呀,说丢人点,我没有示波器,修了八年本本了,没咋用过示波器,所以修起这样的问题来就特别难搞,真的想放弃了,不过不甘心,就不停的按开关观察电流,经常性有上电0.03不动的,好吧,就抓这个0.03时的哪路电压不正常下手,按上电时序,当测到3.3VS时,不对头,电压只有0.4V,有希望 ,找到图纸上的PQ16.此电压是VDD3转过来的,测到PQ16第3脚电压为0,3.3VS_EN1受控于SUSB,SUSB受控于PQ18,当SUSB#发出高电平时,拉低SUSB才能出3.3VS,好吧,找到PQ18,测量第五脚SUSB#开机产生高电平3.3V了,可是第三脚只是从3.3V变为了2.8V,都知道了吧,PQ18坏了,从料板上找到PQ18换上,然后再次开机,电流一唰唰唰就上去了,因为此机是不稳定的机子,本来经常就会有时很正常,所以不放心点了半小时,情况还好,看来就是这个3.3VS电压信号不稳定导致的全板掉电重启,如果我有示波器此机就不会这么难搞了,还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修好,哈哈

网友A:
楼主真厉害,又学习了。楼主666666666666666.。。。。。。。。。。。。。。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多看帖  长经验 积累知识 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厉害,又学习了。楼主666666666666666.。。。。。。。。。。。。。。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B:
楼主,你写的内容丰富,就是看起来太累人,全文找不到一个句号和换行,

网友:
老司机啊,学习了。这样的机器都不怎么好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经常修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写的内容丰富,就是看起来太累人,全文找不到一个句号和换行,

这个就是很少发案例的问题啊,所以没那么完美

网友(2017-09-09):
这种不稳定的掉电真的难修

网友:
神舟 的机器也是醉了,,我怎么总感觉神舟的板子不好修。还是修的太少了,也没有楼主这样的毅力和能力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我要举报你  我一口气看下来差点没气  你能加一个标点符号不    这种问题修复方法就是这样修的 就是让他出现故障 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
楼主  能把你的图纸分享一下吗  找不到这个图纸  谢谢

网友D:
我有一台不定时掉电。跟楼主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每次都能开机。头痛中……

网友:
司机啊,学习了。这样的机器都不怎么好修

网友E:
楼主你比我厉害了,我今天就硬是没搞好个联想C560的待机5V。芯片条件都有了就是没5V(3V正常)。9012都换过了。唉

网友F:
这是一个组合的管子,发个图片看一下,不然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组合的管子,发个图片看一下,不然找不到。

这种复合管很多料板上都有的,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比我厉害了,我今天就硬是没搞好个联想C560的待机5V。芯片条件都有了就是没5V(3V正常)。9012都换过 ...

没有5V,你量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EN2,还有线性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不定时掉电。跟楼主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每次都能开机。头痛中……

那你看下温控有没有问题,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举报你  我一口气看下来差点没气  你能加一个标点符号不    这种问题修复方法就是这样修的 就是让他出 ...

这个论坛说真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把图片加在文字的中间,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楼主厉害, 说得详细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是一个组合的管子,发个图片看一下,不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