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一台机子启动不了

楼主(2017-08-07):
机子莫名其妙启动不了 复位信号都没有 板子是华硕p43 以前用的硬改771cpu 现在直接风扇转没反应了 还有救么?
华硕

网友:
复位都没有的话就先按照时序一步步把复位修出来,有没有价值看客户愿不愿意出钱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那么建议送修。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那么建议送修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修吧~~~~

网友:
台式 主板 直接找片2手的换掉 就好啦

网友:
台式 主板 直接找片2手的换掉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