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啪的响一下救没反应了

楼主(2017-08-07):
长城电源啪的响一下救没反应了然后电源线再次接上也启动不了  好像是电容烧了 值得修么

网友A:
这种故障多半是300V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多半是300V电路出了问题。

长城很多都是待机电路炸了。待机芯爆片。

网友:
保险,桥,大电容,开关管。。。

网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拆开看一下,可能是PWM芯片炸了。

网友:
启动不了,先看看待机电压正常否。如果正常,就直接查2个开关管,低压部分可以暂且不管。如果没有待机电压,就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完了串灯泡通电,避免再次烧管。

网友:
是否是8脚的PWM芯片爆了。用的是1014多些。

网友:
烧了  换新吧

网友:
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

网友:
应该是里面 电容坏了 要不就是保险

网友:
可能是待机芯片炸了才有响声,电容一般都是怀孕的,,没有值不值得修的,只要你有动手能力和兴趣就可以修修。

网友:
和我上次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长城电源啪的响一下,立刻切断电源。后来拆开电源检查:保险爆了、一只大电容鼓包、一个开关管击穿。替换后修复。

网友:
保险坏了后面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8脚TPY 266 还是277 什么的芯片爆掉了吧

网友:
这样的就别修了 想修的话 之呢过是 有时间搞搞

网友:
电源又不要多少钱,不值得修,万一不稳定的话,吧其他东西烧掉那才亏大了

网友(2017-09-06):
要是普通电源我这边很少修,价格便宜10元-30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