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鼠标键盘无反映

楼主(2017-08-07):
有个客户的主机很奇怪,说键盘鼠标不能用,然后我带了新的键盘鼠标过去,问题还是一样。驱动一切正常。在 bios里也一样,放电后也没用。没办法拿到店里。上电开机一切正常。重复试了几次都正常。又拿回给客户那里了。开机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写得不详细………………………………排除一下显示器。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有干扰吧或者接触不良,这种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无法用常理解释,实在不行换个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