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G41M07 图纸

楼主(2017-08-07):
求ACER G41M07 图纸
型号:G41M07-1.0

VRMPG压降,但是跑线找不到,求图纸.

网友:
又没写什么版子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别的G41板子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1论坛只有BIOS程序,没有原理图

网友A:
宏基的图纸不怎么好找,这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宏基的图纸不怎么好找,这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IC:NCP5395T   真的不好跑线,救助....

网友:
shop145941098.taobao.com这里可能有你去淘宝问问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C:NCP5395T   真的不好跑线,救助....

这芯片定义好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定义好难找。

不太好找.  昨天有跑线,把线上的电阻全换掉,热机1天没问题,先送出去看客人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找.  昨天有跑线,把线上的电阻全换掉,热机1天没问题,先送出去看客人反应。

要是没返修,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