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600不开机,有待机,秒杀,二修机

楼主(2017-08-07):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的,机器,是二修的机器,拆开CPU供电芯片,BIOS和ECBIOS都动过,想想慢慢来吧。一看BIOS焊反了。我了个去,怎么回这样?
我想上家修的时候肯定是刷了BIOS,往是焊的时候,焊反了。所以我们搞维修,特别是二修的机器,一定要细心观察。

网友A:
正确焊接好BIOS后就亮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焊接好BIOS后就亮机 ?

YES。上家技术,不能怎么样,知道刷BIOS,但是焊反了。算是捡了个买卖。

网友B:
这个就666了                     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666了                     厉害

算是捡的买卖吧。。。我自己都觉的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是捡的买卖吧。。。我自己都觉的好笑。。。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
捡钱的活啊。这上家确实有点low了。

网友:
不算捡到,这就是楼主的细心啊,上家维修的也太粗心了

网友:
正确焊接BIOS亮机了????????????

网友:
没烧BIOS   吗               反了供电都不对了把

网友:
BIOS 焊反了 待机不是高了吗 上家不知道?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无语  上家  估计是报价太高  客户不休了  才这样的  一般知道刷bios的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我刚修到个BIOS被人换成512容量的,也是郁闷了半天

网友:
前面那个一修司机,太糊涂了,开车开晕了!!!

网友:
不是灌水啊,这个被上家维修的把BIOS焊反的我是真的遇到过

网友:
只能说楼主细心观察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看到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楼主捡了大买卖

网友:
焊接反了不短路嘛。。。。。。。。。。。。。。

网友:
楼主说得太对了,二修机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