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 版号E14548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7):
dell 台式机 版号E145483 不触发维修
IO  :ITE 8772E
接板     开机针 3V
            IO  33-31-35-34
           33脚 跳变 3.3-0
           31脚     跳变
          35      0
       43脚  RTCRST#  0
     电源紫线通过U36   出3.3v
   q90 3脚3.3  1脚3.89    2脚无
没找到这个同型号MOS管    找个0欧姆电阻直接2-3脚
OK    上图

网友:
焊盘以前就预留在那里的吗 以前为什么没有打件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学习了......

网友:
去掉mos管直接加个电阻不知道会稳定不?

网友:
原始就预留了焊盘。不过这样也好。

网友:
通常找不到一样的都是直连,给他加个保险是不是会更保险一点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这么快就赚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 学习了  多谢

网友A:
老厲害了,這樣時間保存不了,哥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厲害了,這樣時間保存不了,哥們

额    这个真的没注意    客户板子已取走    也没反馈什么

网友:
老司机了呵呵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