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8-07):
接一台华硕K42DR笔记本,反馈说花屏,有时候不显示;接手试了几次,最后完全不显拆机,主板版号:K42DR  REV_2.2;AMD芯片组;裸板触发,发现电流上到0.8A左右回落到0.4A,又自动上电到0.8A左右。这期间能测到稳定的电压是待机3.3V,5V,1.1V;显卡和内存的供电电压
北桥和CPU电压一直测不到;为了方便测量,把FORCE_OFF#相连的Q8601拆掉,上电到0.8A
不会掉了(原理自行理解,不过多解释);

由于北桥和CPU供电来自于同一个芯片MAX17480(PU8001)
重点查条件,刚开始第一次测的供电+5VS电压正常,后来测的一直不正常,只有4V+电压
跳变(这里被迷惑了一段时间);

对地值无短,查+5VS转换来源,查点位来到PQ9012场管,
测的PQ9012场管的G极+12VS电压一直在跳变,而且测的作为转换电压的+12VSUS也一直在跳
(5V到10V之间不停跳),换掉复合三极管PQ9105,PQ9106都无果,换+12VSUS来源的2个升压
电容也无果;后来把PO9105拆掉后发现+12VSUS稳定在13V左右,怀疑+12VSUS电压转换+12VS
过程中被拉低了;

查+12VS去到的地方,查点位得知,在屏接口有个104排阻,直接换掉104的排阻,触发正常上电,
上电到1.6A不显,因为是007的显卡,最后吹下显卡触发上电到2.2A左右亮屏显示!

网友:
大神帖子都是干货,加分了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就亮了,交货感觉不踏实!!

网友:
额  我点位图用起来就感觉很操蛋  用不来很气

网友:
图纸实物结合着讲解 很详细 好经验 学习了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就亮了,交货感觉不踏实!!

吹下只是为了验证是不是显卡问题??后续换显卡;

网友:
  华硕 这个转换管 也是和排阻一样大大滴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