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

楼主(2017-08-07):
今天来的这个客户  拿着这个本 又矫情  本来不想修  ,没办法金钱所逼 修吧 客户没说实话  说是用着用着就坏了,于是拆机 发现金水  现在插上电就0.4A  没有短路  有这个本没有图纸 智能盲修  电压全有求助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用放在镜仔细检测是否哪里有腐蚀断线的地方,用手摸一下,看是否有发烫的地方,没有图纸是麻烦些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处理好进水的地方,然后再按照条件慢慢修

网友:
观察下电容有没有外观腐蚀发黑的,看看是否断线

网友:
楼主,你先刷个BIOS看看哦,朋友

网友:
进水机 一般仔细点 都可以不用图维修的  看你个人眼里吧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使用洗板水擦试一下处理好,0.4a有短路,测量一下是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
清理好,看可有严重的地方

网友:
肯定在进水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