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简单的点火回路异常维修

楼主(2017-08-07):
接一台同行G460笔记本,版号—:LA-5751P,5系本;插电待机0.034A(感觉偏大),按开关不触发,拆除裸板测量PWM无电压,测公共点才8V(公共点电压不够导致待机芯片异常工作产生的假待机电流,见过几次);
公共点400+重点怀疑保护隔离故障,PQ27,PQ6的G极18V多,很明显导通条件不满足;PACIN相连的PR37 1脚3.3V
2脚没电压,也无短,电阻阻止正常,

重点查点火回路信号ACON,图纸查的来自二极管PD10,怀疑点火回路
电路本身故障导致PU10 的7脚输出低电平,拆掉PD10;

满怀信心地插电,竟然会大短,测的公共点此时对地为0(回想推测应该是被强制击穿)
后来找到是待机芯片处有电容裂了,拆掉对地值恢复正常;装回PD10,再换掉PQ6装机测试正常!
教训点火回路还是很重要;不过这块板也比较迷惑人!

网友:
点火回路还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在的BQ系列做的也不错!即使后边公共点短路,也不会大电流。

网友:
点火回路 设计的是好,但是现在点火本身的故障非常高,这.....也很好

网友:
保护隔离肯定要有保护才行,不然有些板子保护隔离强行开启,有时板子短路,板层都烧糊了,穿洞了,用户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代工的主板,公共点短路的很多,一般会先打一下公共点值。

没认真看帖,文字已经写得很详细;这么低级的错误不会犯

网友:
我修老仁宝回路时公共点没短就直接拿掉比较器     新仁宝隔离不过公共点没短路会把隔离管先连起来开机试下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收藏了,学习了!!

网友:
关注楼主了,楼主修帖子从来都是简单的什么什么维修。。

网友:
公共点本来只是微短被保护了    所以没测出来   后来直接烧了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