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待机电流0.023 按开关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7-08-07):
宏碁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故障 接上电源 电流0.023 按开关无反应 这本子这待机电流明显偏高了
拆主板出来 测量+3VPCU +5VPCU 都只有1点几V
测量VREG3 2.1V VREG5 4.6V
VREG3 电压偏低

尝试更换VREG3 滤波电容 PC79

接电源 待机电流变成0.002 貌似恢复正常待机电流了
测量VREG3 3.3V 正常了 按开关 触发上电
接屏已经正常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很多是  触摸板地下的BIOS芯片的边上的电阻被腐蚀 也会导致不开机  因为触摸板进少许液体 底下就是BIOS芯片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滤波不良把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机器线性电容出问题的,我一般都是遇到5v滤波电容  那个蓝色固态电容出问题的多点

网友:
哇  厉害啊   不过用四波器会修的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