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教

楼主(2017-08-07):
原来电脑使用时wps不能正常使用,点其他模块不能用,点击关掉也不能正常关掉软件,重装系统后还是不能正常使用,还有重装系统后办公软件不能使用,使用办公软件提示没有足够的内存空间运行,
电脑
WPS
重装系统

网友:
分区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硬盘容量不足了,要不重新装一个office2007说说吧

网友:
C盘什么的剩余空间不多了吧。

网友:
换根内存,或者看看你硬盘还有空间吗
hahaha1569
好的,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