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屠龙刀斩妖除魔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楼主(2017-08-07):
      同行送来一台机器过来,当时在忙没有看,放在一边了,然后忙其他事情了,忙完之后拿起来一看ThinKPad E430上面写着键盘不能使用,我打开一看键盘刚换过了,那就排除键盘,没关系了。
      开机测试发现能使用,丢一边,忙其他的事情去了,过了一会过去发现又不能使用了。哎!又是头疼的机器,能不能彻底出问题的啊!让我内心很受伤!然后拆机发现EC引脚上发现腐蚀了一点,然后清理了,加焊膏拖焊了!装键盘测试发现能用,心里高兴了装机啊!捡钱啊!装好后反复重启突然出现又不能用了,当初懵逼了!玩我啊,无奈又的重新拆机啊!
      拆完机器然后打键盘引脚的每个角的对地值 大家都知道ThinKPad 的键盘有两条排线所以两条排线打值发现没有问题!然后打开图纸跑线看是那些地方断线了!然后对着图纸跑线一个个引脚的跑啊!其实很的蛋疼, ,引脚又多,然后一些又到了EC,EC那边引脚又密集!哎心中烦躁啊! 跑完之后发现每个角都是通的说明没有断线。然后仔细的看每个引脚都去了那些地方,发现KSO1 KSO2去一个47K的电阻经过3V上拉的,打电阻值发现KSO1的电阻是24K,不是图纸上标识的,然后打KSO2发现47.5K电阻值变小了,找料板换上刚好就是EC腐蚀黑点的附近, 更换电阻开机测试在反复测试发现都能正常使用了,最后送上亮机图片

网友A:
呵呵  你写得这个好惊险呀    给你加分一下咯

网友B:
标题触目惊心啊,。最终理解为上拉电阻腐蚀,电压不够引起

网友C:
有时候我们无奈的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 这样的机器啊 会很折腾人的  是我的话 我可不是三言和两语就能概括的  我会修到怀疑人生的 到最后 发现是这样的故障会给自己一巴掌 因为我会想到这事外设引起  排除了键盘别的外设引起

网友D:
进水机器首先就是查腐蚀的地方的元器件,这个成习惯了,

网友E:
厉害了,这种机子,我直接就修不出来了。看来还是要电眼如炬啊

网友F:
黑猫白猫,能修出来就值得点赞。这种不稳定,竟然是因为一个小电阻。看来不能只注意大块头,小个子也很重要。

网友G:
看标题是触目惊心,实际是量来量去的事情。

网友H:
维修真心不能马虎。一般都是测个阻值就干EC了,目前没遇到你这种电阻腐蚀变质导致的。

网友I:
楼主威武,标题吓死人,感觉要杀人

网友J:
楼主      我觉得你写小说比较有天赋

网友K:
好一把屠龙刀,秒杀啊

网友L:
我以为是在写小说 就进【来看一下了 。。。。。。。。。。。。。。。。。

网友M:
小说看多了,标题写的太夸张了,以加分了

网友N:
既然发现EC有腐蚀,就应该重点检测腐蚀位置附近的原件,这样可能比一条条线路去打值,查断线要有效率一些

网友O:
一下能用装起来又不行  搞死人认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我们无奈的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 这样的机器啊 会很折腾人的  是我的话 我可不是三言和两语就能概括的  ...

是啊!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器首先就是查腐蚀的地方的元器件,这个成习惯了,

EC上一小点,然后元器件没有腐蚀,只是值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这种机子,我直接就修不出来了。看来还是要电眼如炬啊

运气而已,然一个个引脚排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猫白猫,能修出来就值得点赞。这种不稳定,竟然是因为一个小电阻。看来不能只注意大块头,小个子也很重要 ...

是啊!很容易忽视掉的小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N:
既然发现EC有腐蚀,就应该重点检测腐蚀位置附近的原件,这样可能比一条条线路去打值,查断线要有效率一些

元器件没有腐蚀,就EC上一个小点,然后看了周围没有腐蚀的就检查断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下能用装起来又不行  搞死人认咯

是啊!就怕这种机器,很麻烦,很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写得这个好惊险呀    给你加分一下咯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触目惊心啊,。最终理解为上拉电阻腐蚀,电压不够引起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猫白猫,能修出来就值得点赞。这种不稳定,竟然是因为一个小电阻。看来不能只注意大块头,小个子也很重要 ...

小元器件确实不能忽视啊!~~~~~~·

网友:
看到标题进来一看果然是腥风血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标题是触目惊心,实际是量来量去的事情。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真心不能马虎。一般都是测个阻值就干EC了,目前没遇到你这种电阻腐蚀变质导致的。

遇到了,而且元器件没有腐蚀~~~~~~~~~~~很难确定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威武,标题吓死人,感觉要杀人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一把屠龙刀,秒杀啊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以为是在写小说 就进【来看一下了 。。。。。。。。。。。。。。。。。

不是写小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楼主      我觉得你写小说比较有天赋

没有那天赋啊!只适合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写得这个好惊险呀    给你加分一下咯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说看多了,标题写的太夸张了,以加分了

运气好而已~~~~~~~~~~~~~~~~~~~~~~~~~·压压惊

网友:
键盘全部不能使用吗,还是楼主维修够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我们无奈的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 这样的机器啊 会很折腾人的  是我的话 我可不是三言和两语就能概括的  ...

这种故障真的会让人不想修,楼主很有耐心。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写的好惊险哈。。不过还是耐心的看完了。。高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有那天赋啊!只适合维修啊~~~~~~~~~~~~
看到你的标题 别人以为我在迅维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