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Dell服务器主板突然断电造成不开机

楼主(2017-08-08):
DELL服务器主板,突然断电不开机,插电源,不插小12V,诊断卡的+12V和-12V一闪就灭,该怎么处理,+12V的对地值700多,-12V的对地没有。触摸全板,无发热情况,,CPU电感对地130左右

网友A:
南桥排除下,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排除下,坏的多

最不希望就是坏南桥啊,给我的修的时间不多

网友:
说实在,你说的这些信息其实并无什么帮助,先查查待机条件吧,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能说明白点不 对于我这种想帮你的人不要口留悬念

网友:
拔电池先发电。清COMS。。查待机都满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