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Dell服务器主板突然断电造成不开机

楼主(2017-08-08):
DELL服务器主板,突然断电不开机,插电源,不插小12V,诊断卡的+12V和-12V一闪就灭,该怎么处理,+12V的对地值700多,-12V的对地没有。触摸全板,无发热情况,cpu电感对地130左右。

网友A:
突然断电引起的,是不是应该重点查BIOS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断电引起的,是不是应该重点查BIOS部份

BIOS资料刚刚买了,等下刷下试试

网友:
涮BIOS,放电。如用还没用检测CMOS上管。。。

网友:
可以先放电试试,或者换电源试试,

网友:
服务器主板断电就是会这样,像我用电脑,都是直接拔电的没事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资料刚刚买了,等下刷下试试

若可以   可以把资料分享下

网友:
服务器的nios  没那么容易坏吧 还是按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