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L321X 偶尔开机后关机不在开机 掉电

楼主(2017-08-08):
开机出现 第一次进系统正常 关机不能开机
按开机键出现电流从0.010到0.020掉电
但是有时候一直可以开机关机偶尔出现开机电流0.5-0.6不动 显示器不显示
无意间发现触摸板下面有个LID 阻值很低 拆掉LID 后 正常开关机
触摸板

网友:
lid不正常导致的掉电,这个不常见,一般是导致暗屏或者不触发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哎呀还是能手呀,以前也碰见过这个弄起来很吃力,一团糟

网友:
修笔记本裸机测试为好,有时是开关板问题或某个部件问题

网友:
lid信号 导致的掉电 还真没见过 多少 都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