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一台飞利浦型号是223v5L开机黑屏指示灯长亮

楼主(2017-08-08):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长亮 能开关机 测试主板各供电都正常,升压开关都有3v,怀疑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测试开机led灯供电两端只有16v左右,不正常 仔细检测发现r408 10欧姆电阻好像变色,焊下来用导线代替ok修复 此故障估计是此机器的通病 遇到的不显示其他正常的可以秒杀
通病
黑屏

网友:
正常升压后led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测量,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的记住了,遇到好好看看。

网友(2018-07-14):
已经证实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几天刚好修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