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 2代i5 因电池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8-08):
客户反映电脑电池有问题,时而充电,时而补充,有电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次电池马上要没电就去准备充电器然而电脑已经黑屏,一插适配器,只闻见一丝糊味电脑电源指示灯都已熄灭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凉意,又该破费了,隔天拿到我店里请求治疗,插电大短,窃喜报价,留机维修。拆机前仔细品味电池接口处美味,轻轻剥去外壳,哇咔咔pq29击穿,周围别无异样,于是乎取下,却难觅替补队员。
FDC4435BZ。查找废板寻觅大小相似的管子,在一块三星板子上发现了AP4435GM 查阅资料比对后完美替换 ,简单装机测试,我擦小冒一丝烟,还有妖孽?上论坛走捷径,发现这本子通病,pc163短路,查下后测电容完好,主板还短路,又溜达到pc34,拿掉不再短路 。装机ok 。修机很水,见笑了。

网友:
修机子就是这样  有事问题容易发现 但就是不太好找料件

网友:
我的要求不高只有完美就好了                  能开机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保护隔离,电池与适配器切换不完美坏的········实在不好修就直接改电路

网友:
楼主.这样处理,不行的呀,,管子发热扛不住

网友:
这样感觉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其实这个放电管是可以拆掉不装的     拆掉后由充电芯片开启上下管导通给整机供电

网友A:
p沟道的mos管 这种管子找仁宝的主板 保护隔离处  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道的mos管 这种管子找仁宝的主板 保护隔离处  就有

多些指点,记下了。下次就可以直接找了。

网友:
最好把它装回原位,要不发热就麻烦了

网友:
看来你料板不多呀,这种P管不难找呀

网友:
LZ技术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像我这样的强迫症晚期,一定会找个小的P管装上。

网友:
呵呵··装了个  大管子呀···

网友:
那个喷水的娃娃是几娃来着

网友:
小的P管应该还是很多的吧 这样改的话稳不稳定哦

网友:
确实,这样改发热估计有点严重啊,除非客户一直带电用,不对电池进行充放电操作,不然和容易接着坏

网友:
估计好快就会返修,这样改不稳定

网友B:
这线飞得,估计以后坏了都不好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飞得,估计以后坏了都不好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