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40C无待机+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8-08):
             接了一台W40C 客户说不开机  拆机  无待机  3 5V没有  3V 短路  直接烧鸡

     桥挂了  报价 客户同意  刚好手上还有个拆机的桥  经过2小时  搞定   还是没待机   3V线性电压 也短路了   不用说 EC也挂了

             还好料板上 还有个8517 换上   上电  电流直接0.9   不对啊  难道桥是坏的。。。。。。。

            又经过2小时    电流上到1.2了  感觉像是内存  这款是可以屏蔽内存的

               论坛看了下  方法都不一样  我这办好是X450CC  2.3 的   不过先刷了3个BIOS  没神马用

               只能试下内存屏蔽了  先试了下 SEL 全高   电流0.79  上内存 还是  继续该。。。。。。。。。。

                又是几小时过去了。。。。。。

                     。。。。。。。。。。。。。。。。。。。。。。。。。。。。。。。。。。。。。。略过无数时间

                    刷BIOS  换IO 换桥 加焊显卡 板载内存  CPU风枪伺候了下  没用 都想放弃了

                  后来在论坛逛了N就 终于看到了 版主 回复的一句话 屏蔽板载内存 外加 要加  低压版 低压版 低压版    内存  真是日了UZI了

                    终于OK 了  板载内存问题    屏蔽内存没一一说这个问题

                    而且 板载内存电压是1.5V  都 没考虑 过这个问题    屏蔽板载内存 SEL 全高  图片忘记拍了  论坛都有 点位 BIOS都有

网友:
这机器修完没有400入账都不划算吧

网友:
这代价有点大啊,多收点钱

网友A:
1.5V的供电,3代内存应该是可以用的啊!为什么要低电压的内存呢?

网友:
哎看样子是修了 有一整天了啊

网友:
其实集成 内存条 是可以修好的,还可以节约成本 还加一条 成本老高。。。

网友:
1.5 内存可以

网友:
板载内存还没有修道过

网友:
修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的供电,3代内存应该是可以用的啊!为什么要低电压的内存呢?

搞不懂啊  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楼主也是有耐心之人啊,这么多问题,都弄好了

网友:
我去···原来屏蔽了 要加 低压  低压 低压版 的内存··窝草 呀·怪不得以前 屏蔽了老是 有问题··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蟹蟹楼主·给楼主加分·

网友:
历害啊,换了我们早放弃了啊,从来还没有屏蔽过内存

网友B:
1.5v的供电还要用1.35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供电还要用1.35的内存?

是的 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问题  白瞎了好长时间最后都要放弃了

网友:
今天刚好接了一个X450CC 2.3的,BIOS刷了,电流1.0不显示, 屏蔽内存 不插内存0.8几,明天也拿个低压内存试试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又学到一招!!!!

网友C:
哥哥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华硕机器 不要想有图纸   有点位就OK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很少说要加低压版,除非是四代的,不然很少说要低压版

网友D:
耗时 啊 成本不低啊

网友:
楼主报价主板,后来有没有报内存的价格呢?如果不报,成本真心有点高了,板修好, 还要给顾客一个低压版内存,如果2G还好,要是4G,8G的,那可怎么办呢。前几天我就遇到 一个台式机,主板坏了报的主板的价格,修好后发现内存也是坏的,给顾客报价顾客说不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收钱估计楼主也不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了吧,

网友:
历害啊,换了我们早放弃了啊 要我估计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