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插上硬盘不显示

楼主(2017-08-08):
k42jr插上硬盘不显示  插上硬盘的时候,硬盘接口供电正常 换硬盘一样不显示  拿掉硬盘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哪位大师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pch问题 具体还的再分析下

网友:
硬盘 供电正常的话 就断开硬盘到桥的耦合电容看下

网友:
打一下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测一下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耦合电容断开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数据线是否正常

正常的!!!!!!!!!!!!!!!!!!!

网友:
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是这个故障  最后没修好     上硬盘会把5v 拉低  而且硬盘拿出来也是好的

网友:
断开硬盘到PCH的几个耦合电容在试看

网友B:
断开硬盘数据的耦合电容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硬盘数据的耦合电容 试试

耦合电容断开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可怕  这个没修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ThinkPad的,也是这情况,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本子以修好 南桥换了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