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5 不开机

楼主(2017-08-08):
故障:进水,待机0.013,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之前待机时0.008,按按键开机,0.6左右跳变,实测没有1.2V,换了PU8 OZ8115s,就出现上面的哪个情况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吧 这个范围很大 慢慢查吧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先检查下电路,有没有电阻腐蚀断线的。仔细观察可能会发现故障点。

网友:
论坛下载的图纸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