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MAC 一体机装不进系统维修

楼主(2017-08-08):
初始症状。系统进不去,有时候卡在苹果图标,有时候出现无系统的标志,偶尔能进系统,使用非常卡,还会不定时的死机。反复重装了2次。都不行。发现在磁盘工具里。硬盘会丢失,重启又能认到,还会识别错误,原来1TB的盘 ,识别到4.6GB!判断硬盘坏了,换!识别正常了,装系统还是出错。速度非常慢,报各种错。换固态硬盘一切正常。遂考虑供电不足,拆机,测量发现硬盘供电12V为9V,明显低了。一路向前查,发现下图中,隔离管被击穿,DS阻止只有9欧.这个管子的作用好比笔记本电路中的保护隔离。换掉,一切OK了。不太会编辑。有点乱。具体型号记不太清楚了。另外这个机器是24GB ssd+1TB的组合。下面把如何用命令混合硬盘的方法发给大家。看着图片,一步一步做就可以。

网友:
没搞过苹果一体机,硬盘供电有12v呢?

网友:
这个机器拆的都头大 别说了修了 ,一个屏幕一千多

网友:
苹果机不好搞

网友:
         目测楼主老司机。。。。。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这些命令和图片都做成PDF文档的多好啊!

网友:
24G 的 硬盘也太小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做成混合的有什么用处?

网友:
太利害了,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做成混合的有什么用处?

速度快,容量也兼顾,苹果特有的一种混合方式,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这个机子收了多少钱  苹果一体机拆过一个老费劲了

650,一个很熟悉的客户。价格不算贵,也不便宜。拆屏其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这些命令和图片都做成PDF文档的多好啊!

哈哈,编辑能力太差。这些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觉得比较实用。发上来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