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两台笔记本搞得头疼。

楼主(2017-08-08):
前两天接了几台笔记本,其他的都没问题了,还有两台,一台三星q470ch   开机亮背光,黑屏不显示,背光反复开    关,,不是重启,应该是这笔记本的通病,论坛上已经有几个案例了,但是都没解决问题,        版号是XIDAN-14   REV:1.2       BA41-01935-NY      BIOS 刷过几个了,pch换过,显卡做过,主板供电正常,屏供电正常,屏线也正常,外接没反应,键盘大小写灯反复闪,按没反应,感觉是卡某个代码或者是在识别某个硬件一样,网卡声卡取了,还是一样,没法了,求思路,,,,

第二台是Dell  5220   版号la-8241p ,  冷机开机正常     能用一两分钟,电流1.2A左右,然后电流跳到0.3几A,    没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NCP6132B    1脚2脚5v    4脚开启是3.3V     5   6    7脚1.05v左右。10脚19v       48脚  5v    ,,感觉都是正常的,供电芯片换过,还是一样,pch刚刚才换,   BIOS刷过,CPU也换过,感觉是过热保护了,但是能开机的时候我也量过11脚,都是0v      这主板我也没找到温控芯片,想问下这温度控制是由CPU发出来的 还是供电芯片发出来的 ?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11脚是不是过热保护呢?是的话正常应该是多少?#是高电平有效,0v应该是正常的吧?11 脚好像是芯片自己发出来的吧?     求大大们传授一下神功啊、!没思路了

dell 已解决,是供电管的问题,量不出来的,我全部换了就好了,现在正在测试中,已经烧十多小时了,三星还在搞,搞好会回帖的

网友A:
用示波器走一走啊,感觉你把板子也干的差不多了

网友B:
你们修本子都够狠的,动不动就要换桥

网友C:
三星的主板到屏上有没有解码芯片有没有换过

网友:
这样 动来动去   还有钱赚么    不行换板算了

网友:
三星那台安不跑马修吧,戴尔的这CPU芯片确实不好弄。

网友:
看到这些机器都头疼啊 唉…………………………

网友:
看这版主挺费事的    苹果的板子  也不是太好修的    仔细一点

网友D:
现在机器也不好修搞得太复杂收费也不高还不如换板来的实在些

网友E:
是的,还是换板吧,花这么多功夫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主板到屏上有没有解码芯片有没有换过

没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修本子都够狠的,动不动就要换桥

反正从旧主板拆的,没办法啊。又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走一走啊,感觉你把板子也干的差不多了

没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机器也不好修搞得太复杂收费也不高还不如换板来的实在些

客户不好商量啊,不是直接客户,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还是换板吧,花这么多功夫不值得

我也想啊,换板难度比较大,不好谈,是商家,不是直接客户

网友A:
老板,专门做这个的好吧,便宜的一千来块钱,好像论坛里有个老板这两天想出示波器,一个400块钱,DS1102E的,以前用过,感觉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专门做这个的好吧,便宜的一千来块钱,好像论坛里有个老板这两天想出示波器,一个400块钱,DS1102E ...

这店在说合并的事情,以前想买没挣到钱,现在是等等看了,

网友:
第一个应该还是按照档代码修,按着屏亮应该会混淆你的思路